如果7805接反了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8-06):
输入和输出对调,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技术贴啊

网友A:
这个没试过啊。

网友B:
接反了芯片一下就非常的烫手,过一段时间击穿.两个管脚正反量阻值相同

网友C:
呵呵。。。有次接反,重新接正确。。。
还能工作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反映吧,不会烧的。输出为0。

网友E:
楼主可以做个实验。

网友F:
如果7805输入电压不超过8V,那么7805不会损坏,拆下来重新接好还可以使用。
若输入电压较高,则可能使7805严重发热,最终烧毁。

网友G:
应该会坏的吧,我记得抹点课本上7805的输入输出反接了一个二极管的,用于防止输入短路使输出高于输入

网友F:
9楼:
这类三端稳压芯片输出与输入之间耐压约8V,7805输出为5V,即使输入瞬间降低到0,其反向电压也不过是5V,不会损坏。故7805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但7812等输出电压较高的芯片则不同。

网友H:
输入和输出对调,会有什么结果?
——接反了7805不会坏,但7805后面的负载那可就难说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哦 谢谢,又长知识啦

网友I:
有的会坏,有的没事 ,烫是必然 的:lol

网友J:
试过7805接反。有时是7805没事。有时会坏。有时7805后面的负载损坏了。

网友K:
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L:
;P 我向应该是会被Boss揍死吧

网友M(2010-11-21):
三个 引脚各种接法我都试过没事。

网友N:
呵呵,会不会出来220v

网友O:
接过一次,没坏,时间长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P:
就看你输入电压是多大。
通电时间多长,
外还有一个次要一点的原因:散热如何。

因为78xx和79xx系列的输出都有过压保护,
LDO反接了,
就证明着反接时,IC输出脚过压了,所以内部的保护电路会工作。
你看看内部的结构图就知为什么会发热。
如果长时间会烧了。

当然,你输入电源的阻越高,这时的IC越安全。

至于会怎样烧就不知了。可能会没问题。(试过)
如果只烧开路了保护管。最多就是没有了过压保护功能而已。
也可能连保护管都没烧。

网友Q:
我试过78L05   输出本来接单片机的  接反了以后工作一点反应也没有  但是单片机已经坏了的

网友R(2013-07-30):
输入输出接反就是没有稳压能力了,线性稳压的能力没有了

网友S:
学习!每天学一点点,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