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的IO口当做另一IC的电源

楼主(2010-08-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B:
不要这样做。fpga的IO口最大电流才是10ma

网友C(2010-12-17):
几个IO 一起输出高,然后配上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应该能用的

网友D:
如果这样做,不仅仅要考虑单一IO的输出能力,还要考虑器件的整体载流能力,如果还有其它IO带载较重这样做对芯片将是一种威协,其实扩展一片门电路或用IO控制晶体管、MOS管来做供电源是更可靠的办法。

网友E:
可以用IO控制MOS管做电源开关。

网友F:
LS的答案最好,当然为了降低成本,控制三级管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