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传感器与ADC的接口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0-08-06):
要做一个振动信号检测的设备,知道传感器后面需要接放大器、滤波器、ADC,但是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与后面的芯片的输入电压是不匹配的,比如传感器要求有0.05、0.5V、5V三种量程,而所选的AD芯片ADS1278的输入电压是正负2.5V,要怎么做才能做到传感器与ADC的完全匹配?另外,除了考虑电压的问题,还要考虑别的什么因素?比如阻抗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要做适当的放大才行,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通常都比较弱,要用运算放大器放大至需要的电压后再送AD,要设置量程的话,可用模拟开关切换反馈电阻的方法来控制运放电路的增益即可实现。另外要注意的是传感器到运放输入间往往有长线,如果工作现场存在明显的电磁干扰的话,需要做适当防护,交变信号则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后再送入放大器。阻抗方面一般无需过多考虑,运放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的特点。

楼主:
3# chunyang 谢谢,您说用模拟开关控制反馈电阻,我也是这样做的,现在用的是用运放接成的同向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Rf/R,但问题是,我的AD芯片的满量程输入电压是正负2.5V,那在5V量程时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应该是0.5,用这个电路就不能实现了,该怎么办?
程控放大器芯片太复杂,在我这个电路里就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