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导致液晶屏幕停顿

楼主(2010-08-06):
用HT46R64开发的走时产品,32768HZ的晶振提供时钟频率。红外接收头只要接上,走时的屏幕就停顿.后来给红外接收头加了外围电路,效果也一般,走时并不稳定,长时间运行偏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先检查是否电源问题,再检查干扰问题,楼主提供的信息过于粗略,无法进一步分析。

网友B:
提供一下接收头的规格书

网友B(2010-12-23):
接收头选的不对当然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