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我推荐一款便宜的稳压芯片,20-30V输入,5V输出

楼主(2010-08-06):
输入20-30V,输出5V100mA即可
成本低些的,容易买到的,转换效率高的DCDC最好了.

谢谢啦!!

楼主:
之前我用的是HT7550-1,用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将HT7550的输入限制在12V左右,但是工作的时候三极管和7550都比较烫手

网友A:
压差比较大。。。

楼主:
在7550输入前并几只三极管进行分流可否?

网友B:
加自举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C:
100ma啊?我用的是5A的,LM2678效率可达92%

网友D:
这么小电流用34063就可以搞掂了,这个便宜。又成熟。

网友E:
HTC的LM2950  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如何自举?请说的详细下啊,谢谢啦!

网友F:
我也是建议用MC34063A就行了,便宜才是硬道理

网友G:
建议用yb1609,可以找我拿资料和报价
email:janicey@163.com

网友H:
mc34063就可以满足你了,便宜啊2块钱一片。。。。

经济实惠,,lm2576贵了点。。。

网友I:
14楼:
34063要两块?
我买的只要五毛钱,零售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先选择MC34063搭建个电路试试了.

网友J:
我也觉得34063是一个好的选择,最近我也在搭34063的电路,做着玩的,LED驱动

QQ:96939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