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零电路中一稳压管的作用

楼主(2010-08-06):
(无正文)

网友A:
为了保护光耦不至于过流,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替。
L+、N-,C1、C2充电,VD2钳位C2的分压,待VT1导通后,光耦LED有电流流过。L-、N+,C1、C2放电,VT1反偏截止,光耦LED无电流,VD1用于保护VT1发射结不被击穿。这个电路想的挺多,但设计的并不好。

网友B:
设计的太复杂了。这样是不是一样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回2楼:
1、今天去看了一下参数:C1为20nF, C2为2uF, 这样算起来的话,C2上的分压远没达不到5.1V的稳压管的稳压值。
2、“这个电路想的挺多,但设计的并不好。”过零电路确实有很多。还有如三楼所说的过零电路。请教这个过零电路有什么特点或优势?

网友B:
仔细想想,我的电路当做过零检测有问题。

呵呵,只是我用过一个类似的电路检测交流电压,就急着画出来了。
我把VD1当做稳压管了,旁边哪个是二极管。判断LN过稳压管稳压点光耦导通。 :(

网友A:
3楼电路中VD1是不需要的,不过3楼电路虽然简单,但也有很大缺点,其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会比较高,不是所有应用都能接受,高灵敏度的过零检测在低压侧进行比较合适。

楼主:
:(,过了个周末还是不明白这个稳压管的作用。
“C1为20nF, C2为2uF, 这样算起来的话,C2上的分压远没达不到5.1V的稳压管的稳压值。”
请大家再帮忙看看。

楼主:
最后再顶一下

网友C(2015-10-07):
楼主的图,如果把稳压管换成二极管,会击穿三极管的。

从相位上考虑,还是加个二极管VD3好些,电阻R1获取电源的相位,三极管按照电源的相位导通。
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加光耦的过零检测电路,由于光耦要5-10mA的电流,电阻的功耗比较大。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发热量小,最好在C1上并联一个大的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