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怎么进行引脚交换?

楼主(2010-08-06):
好多芯片里面含有几个单元,彼此是一样的,例如门电路,74hc74,里面就有4个一模一样的与非门,运放LM324,里面含有4个一模一样的运放,为了布线方便,原来原理图上用的是运放A,我希望和运放B比较互换,pads pcb怎么操作?

网友:
设计工具盒里的 swap pin 交换引脚不行吗?

网友A:
直接原理图上改,然后再载入PCB,你的布局不会变,它会自动把你引脚换掉。

网友B:
原理图上你必须明确指定用那个单元(part)

楼主:
设计工具盒里的 swap pin 交换引脚不行吗?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用?

网友D(2015-11-16):
可以截图一下吗?怎么没有找到swap这个指令,pads9.5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以截图一下吗?怎么没有找到swap这个指令,pads9.5版本的!!!!!!

只能找到门交换的,不能找到IO交换的,知道IO交换的,可以教一下怎么操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