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0加NuLink问题

楼主(2010-08-06):
请教高手:
  我刚开始用芯唐的M0 ,用NuLink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但只要进仿真后退出来再也连Keil接不上,无论是下载还是擦出都提示 ICE :Cmd error Set_REG  错误  摸索了很久之后才知道要用 NuMicro ICP Progarmming Tools 工具擦出后才可以连接!这是怎么回事???不会要每次都这样才能用吧???

网友A:
M0的内部模块的时钟可以设定。有些程序喜欢将不必要的时钟尽量关掉,
甚至将Flash编程的时钟也关掉。
关掉后,Nu-Link想写flash也不行了。

ICP Progarmming Tools有特别的流程处理这个问题。

虽然道理上能说的通,但也的确会让人迷惑。
所以要考虑将这个”特别的处理流程“,加到 Keil Nu-Link中。

楼主:
多谢了,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时钟问题,看了很久,芯唐的资料写的正是让人迷糊!

网友B:
哪里迷糊,告诉我们!我们会改进的

网友C:
资料要慢慢看,慢慢实践,慢慢领悟的

楼主:
4楼和5楼的可以看下ST32的资料,就会明白!有些都是很低级的错误,而且翻译都不是专业的俗语!看的时候必须得中英文对着看,有时候甚至得结合库一起理解才会明白!这大大降低了开发进度!

网友B:
虚心地请教楼主,能不能列举一二

网友D:
各个CLK模块可以单独开关,是为了功耗考虑的,这样可以Enable尽量少的模块以节约电流。

楼主:
设置挂起控制寄存器和每个IP里的中断是什么关系??
翻译错误 nusummit 可以看下!
中文资料 :MCU Cortex_M0 SysTick 时钟源选择.  STCLK_S
        000 = 保留
     001 = 外部32KHz晶振
     010 = 12MHz 晶振1/2分频
     011 =  HCLK/2
英文资料:MCU Cortex_M0 SysTick 时钟源选择.  STCLK_S
    000 =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crystal clock
      001 =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32KHz crystal clock
      010 =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crystal clock/2
      011 = clock source from HCLK/2
      1xx = clock source from internal 22MHz oscillator clock/2
      1xx = 内部 22MHz 振荡器 1/2分频

楼主:
而且芯唐M0的时钟没有后别电池脚,这样的话RTC有什么用?和模拟时钟有什么区别??掉电或复位一样丢失!!!

网友B:
RTC这种做法据说是沿袭8051的做法,要带两块电池才行

网友E(2010-09-06):
有时候的确很需要看看英文原版的资料

网友F(2012-02-13):
3# tantao820629 楼主,能 告诉 下怎么设置时钟吗,我也遇到跟你一样 的问题,查硬件没什么问题 ,软件经验还不太丰富,坐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