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灌装前后参数有何变化?

楼主(2010-08-06):
求指点:脉冲变压器,升压型,灌装前后初次极漏感变化情况,和初次极间分布电容变化情况

网友A:
漏感通常会略微下降,而分布电容则会略微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老师,可是我遇到的问题好像相反,过冲减小,前沿增加,顺便问一下国内哪个公司做高压(上万伏)变压器比较好,欢迎联系

网友A:
楼上所及要综合分析,分布参数比较复杂,其影响更为复杂,没有专业仪器进行测试恐难获得实质性结论。如果你需要的变压器功率不大,可找做CRT电视行输出变压器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