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检测???

楼主(2010-08-06):
是否根据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的变化来得出是否有水接触到小铁柱?
还是怎么样检测?
请大侠们指教啊。

网友A:
楼主要提供整体电路。

网友B:
别想复杂了,浮球+光电开关可能更可靠。

网友C:
以前做的太阳能热水器控制仪有这个检测,水位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电阻,因此采用I/O的RC充放电方式就可以检测了

网友D:
判断充放电,那你还不如用2根一长一短探针,长脚单片机发脉冲,断脚判断接收,水是导体,脉冲是可以检测到的,咖啡机水位检测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可以去试试看,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化太小,不好检测,手放上去变化大很多!

网友E:
有现成的液位继电器,你想设计的话可以,买个回来研究,想用的话直接买就行,我们没必要什么都自己搞,会累死人的。

网友F(2010-10-13):
干簧管可以搞定啊

网友G:
这个不好说,介绍一下功能恐怕能想出个一二来

网友H:
现在有做加湿器,
客户说:
水位检测那里加自来水可以,但是加yi宝的矿物质水就不行。
我回了他一句:
要不你用屈臣氏的蒸馏水试试?
他说:
好的!

??????

网友I(2010-11-13):
呵呵,再来一个,水阻分压,AD检测。

网友J(2011-01-03):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谢谢

网友K(2013-04-19):
有回路么

网友L:
用无线浮球水位传感器,方便  引脚接数据信号  即可

网友M:
三极管 放大一下   像感应电笔那样

网友N(2020-08-24):
引用 网友H:
现在有做加湿器,
客户说:
水位检测那里加自来水可以,但是加yi宝的矿物质水就不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982-1-1.html

用过上面帖子这种的,效果还可以。不管是自来水还是蒸馏水都能检测。RO超纯水可能要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