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芯片

楼主(2010-08-06):
实现一分频器。

网友A:
范围有点大,你详细说说

楼主:
实现一分频器,输出要达到80KHz,但这分频器实现方式不可是(设一定时器中断,然后每次中断翻转一下口状态)这种方式

网友A:
这个……还有什么呢?

楼主:
既不希望CPU干预,最好是往定时器里写一数据后,单片机自动就在某一口上输出分频后的信号。

网友B:
其实好象以前听说过有实现语音信号输出的这种单片机

楼主:
我也听过,但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中颖的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呢?有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的么?

网友A:
就是为了实现翻转功能吗?用555芯片

网友C:
这个简单,比如8052的T2口方波输出功能。

网友D:
可以,具体IC和算法联系我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使用带PWM波模块的单片机

网友A:
楼主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