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驱动一个10A/250V的继电器须多大的电流?如果是5A/250V的呢?谢谢

网友A:
这要看继电器的具体规格,由线包工作电压以及线包电阻共同决定,继电器手册上都有,然后用欧姆定律计算即知,如果没有手册,继电器外观上通常都会印着工作电压,然后用万用表测测线包电阻也就知道了,而楼主提供的参数是触点参数,跟继电器本身的驱动电流无关。

网友B:
貌似要看说明书。。。

仅仅看触点,不太容易推出线圈电流

网友C:
10A/250V和5A/250V应该是触点电压和电流吧。
驱动的应该是继电器的线圈,使线圈两端电压达到所需电压就可以了,对电流没有特定要求。

网友D:
10A/250V和5A/250V是触点的容量,驱动的电流不是从这里看的,需要看手册上线包的电流

网友E:
应该是看手册吧,我都是去市场买了符合要求的继电器,然后查手册,在做电路

网友F:
不同线圈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