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释下这个直流放大电路

楼主:
如图。

是一个直流功率放大器,里面有一个R12 2.7k 拉高,还有-220v +220v 一个in 一个out ,我模电不是很好,如果有懂的大侠,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每个部分的具体功能。

我想用这个电路来放大一个梯形波信号,低频2-10k,最后放大后的输出幅值为(+-)80-120v。谢谢了!

网友A(2010-08-06):
此电路大致可用。不过,楼主需要放大的是2~10kHz,而此电路是可以工作到直流的,多少有些浪费。

“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每个部分的具体功能。”
只能简单地说说。
Q5Q7Q9是复合管,这样接,构成一支PNP管。同样,Q6Q8Q10构成一支复合的NPN管。
Q1Q2是个差动放大器,其输出供Q5Q7Q9复合管。Q3Q4也是差动放大器,其输出供Q6Q8Q10复合管。
IN/OUT之间是同相放大器,R11R12从输出端分压得到部分输出电压,作为负反馈电压,使增益约为20倍。
所有的管子均需要用高反压管。这么高耐压的PNP管不容易买到。

网友B:
R4和R2应该可以去掉。

网友C:
同意LS。
差动放大,共射放大,推挽输出(共集)。
加入了负反馈R11,R12,放大倍数约为1+R11/R12

网友D:
楼上的高手,我对这和电路还是处于一头雾水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