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遥控器采用的什么红外编码协议?

楼主(2010-08-06):
一个IO口连接接收管,接收空调遥控头的编码,保存到单片机中,然后一个IO口接到发送管上,控制编码发射,代替原来的遥控器

网友A:
空调一般用自己的协议!使用中颖(SINOWEALTH)holtek 东芝 的芯片居多!

网友A:
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B:
另外各家使用的频率也不一样!38k 37.9k 40k 等等!

楼主:
这个38K 和 40K差不多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解码部分

网友C:
解码很简单,将接受红外管那里弄个示波器直接看波形,然后就知道使用的是什么格式的编码了,然后按照这个格式对单片机进行编程,就可以解码出来了。转发的时候,按照示波器读取出来的那个格式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D:
空调遥控器的话,一般是PPM编码。最好的方式是得到对应的编码协议。然后根据编码协议编码和译码就方便了。如果说用示波器看接收管波形的话,基本很难译出来。因为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是根据当前状态编码的,包含了温度,模式,风速,定时等所有的编码信息。如果是电视遥控器通过示波器观察那是可行的。

网友C:
要是没有编码协议怎么办呢,还有比看示波器更好的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