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55软件登陆网络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0-08-06):
请教一下,我想用软件编写MC55的AT登陆网络的程序,我将MC55的RXD引脚与MAX232的输入引脚连在一起,利用程序对MC55的TXD引脚输入AT命令后,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是返回AT OK但是我用程序读MC55的RXD引脚,却不是AT OK,这是怎么回事呢?使用的读程序用的是IORD(NIOS中的),写采用的是IOWR。现在无法读取MC55的返回值,就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输入下一条AT命令,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的FPGA程序有误或者你下载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下载不对是指配置文件下载的不对吗?还是说quartus ii中需要先编译工程,在把sof文件下载到FPGA?我怀疑是FPGA的程序有误,可是我用的是最简单的IOWR和IORD,是不是在读的过程中延迟时间不对呢?

网友A:
具体的问题在哪可不好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无法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可以用逐级排除法来寻找问题的所在:用最简单的软件编译后下载固化,然后进行功能验证,这一步可以解决或排除下载的问题,然后再验证串口相关的功能模块,没问题了再引入其它。

楼主:
4# chunyang 请教一下春阳大哥,我现在读到返回的值是\r,也就是换行,因为在RXD返回的字符中,是有换行的,但是每个读到的数据都是换行,我怀疑是读的时间太快,所以请教一下,在AT命令发出之后,要延迟多长时间进行读取RXD的数据呢?我目前延迟是100ms,加大加小都不行,是不是利用数组读RXD的数据的时候,也需要延迟呢?如果是,一般为多少合适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每个AT指令后必须跟“回车”和“换行”符,回复则要看类型和格式,模块支持长格式和短格式,其结尾很多也跟的是回车换行,只读到换行说明进入接收太慢,不能延时。从你提供的情况看,不论对模块的操作还是对FPGA的收发软件你都不够了解,现在该做的是回头去好好看看器件手册、AT指令集并仔细分析理解FPGA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