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指针在链表里面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0-08-06):
C语言指针在链表里面的一些疑惑
源代码:
            struct STU{
            char name[20];
            char stuno[10];
            int age;
            int score;
            }stu[50];
            typedef struct STU Elemtype;

            struct LNODE
            {
                Elemtype data;
                struct LNOE *next;
            };
            sypedef struct LNODE LNode
       (1) typedef  struct LNODE *LinkList  /***这句一直看不怎么明白,这句是在初始化一个指针吗?不像,用*LinkList 替代LNODE吗? 我有理解不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子代替啊?***/
            .
            .
            .
            .
            .
/******单链表的初始化操作****/
    (2)  int init(LinkList *L)        /**这个函数的参数我又不太理解了,这个参数到底是指针来作为参数,还是什么,如果是指针的话,LinkList不是一种数据类型啊***/
            *L=(LNode *)malloc(sizeof(LNode));  /**用malloc分配函数分配节点**/
            if(!L)                              /**若分配失败,返回**/
                exit();
            memset(&((*L)->data), 0 ,sizeof(struct STU));/**初始化链表节点的数据域和指针域**/
            (*L)->next=NULL;
            return 1
            }
            .
            .
            .
            int GetElem(LinkList L, int i , ElemType *e)
            {
                LinkList p; int i;
                p=L->next;
                j=l;
                while(p&&j<i)
                    {
                        p=p->next;
                        ++j;

                    }
                    if(!p||j>1)   return 0;
                    *e=p->data;
                    return 1;
            }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详细的讲解下(1)(2)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一个问题,LinkList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个指针还是别的玩意儿。呵呵

网友A:
typedef  很方便的,

网友B:
typedef  struct LNODE *LinkList
这是在定义一个别名,而不是任何初始化
把  struct LNODE * 定义别名为 LinkList

LinkList *L
参数的含义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指针的指针主要用来进行付指
*L=(LNode *)malloc(sizeof(LNode));

网友C(2010-09-11):
只有指针的指针才能把malloc的BUFFER送出来

网友D:
看来你还没理解透彻typedef,就是一个别名,代替,你说的那个LinkList应该是一个结构体,你把定义补充全

网友E(2013-02-01):
对,typeef就是定义新的数据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