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锁存器

楼主(2010-08-06):
要功耗很低的那种。
我之前用的74LS373功耗很大,两片电流有30多mA,后来换了成了74HC373,datasheet上说它的静态电流只有40uA,但我测了一下,两块芯片的电流有9mA,和datasheet上的数据相差甚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有没有用过低功耗的锁存器啊,请推荐一个吧,谢谢!!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芯片的输入时钟是不是一直在工作??

楼主:
输入时钟指什么呀?我是在芯片工作过程中测的,D0~D7有输入信号,但Q0~Q7没有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