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2274令人头疼的问题?JTAG无法下载

楼主(2010-08-06):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MSP430F2274单片机,这两天做了一个2274的最小系统,可是插上JTAG线后,始终提示无法连接到单片机(target micorcontroller is not responding!),弄了两天怎么弄都没办法,低频晶振接上去了也没用,况且datasheet 也说JTAG下载的时候晶振是没有用的,各处导线均连接良好!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驱动装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好了啊,烧149,449都可以

网友B:
啊  晕  我烧149  449都不行 就能烧2274  估计我的149 449有点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我有一个也是烧不进去,把芯片换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这样的事也有

网友D:
没遇到过。。。

网友E:
我的也是。同求解答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用仿真器下载程序经常下不进去,一生气自己做了个下载器,很好用,不跟他较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可不可以麻烦您把你的电路图(最小系统)发给我看看啊,谢谢!痛苦ing!:'(
我的邮箱:leix123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