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供电站蓄电池测试维护利器

楼主(2010-08-06):
电力供电站蓄电池测试维护利器

网友:
一、电力供电站蓄电池维护难题
电力供电站蓄电池一直都是供电站维护的重点和难点。供电站蓄电池直流系统为信号设备、保护、自动装置、事故照明及断路器分、合闸操作提供直流电源,并在外部交流电中断的情况下,保证继续提供可靠直流电源。 供电站蓄电池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直接影响到供电站供电的可靠性、安全性。近年来由于蓄电池问题造成的电力事故比比皆是,因此加强对对蓄电池科学的维护成为支持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一环。

福光电子基于多年蓄电池维护经验,提倡建立一套科学的维护管理机制,每年都要对供电站蓄电池做例行的深度容量放电试验,确保维护人员准确了解在线蓄电池性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维护还需要高效准确的工具,福光电子针对电力供电站蓄电池特性和电力维护人员维护习惯,推荐已在电力系统广泛应用的蓄电池放电测试仪——IDCE-2205CT

二、IDCE系列产品部分应用
2006年某市电力系统配备了福光电子IDCE-2205CT蓄电池测试仪。在半年的时间内,发现各类蓄电池组容量问题30多处,大大提高了现网供电站蓄电池的后备性能,为故障抢修人员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IDCE系列产品已经应用于:福建南平电力、漳州电力、安徽电力、浙江电力、广东电力、内蒙电力、海南电力、上海电力、云南电力等电力公司。
此外IDCE系列产品还得到了全国大部分省份的移动、电信、联通公司及其代维公司,广电、邮政、银行、高速公路、机场、铁路等领域客户的认可与良好口碑;

三、电力供电站专用蓄电池放电测试仪IDCE2205CT产品功能与特点
1.
采用蓝牙无线单体监测技术,支持2V/6V/12V单体电压监测。
2.
每个无线监测模块可同时监测4个单体,相比每个模块监测一只单体电压方法,需要配置的模块数量只是其1/448V只需6个监测模块),让无线模块接线操作更加简便。
3.
支持多组(最多4组)蓄电池组离线或在线放电测试,能同时测试到每一组蓄电池组的实际放电电流。(同时测试多组须增加选配电流钳)
4.
电流连续可调,自动保持恒定。在线放电时,主机显示电流=电池组放电电流=主机内部放电电流+实际负载电流,由于在线放电时实际负载电流会随着在线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主机内部放电电流也会自动进行调整,以保证蓄电池组一直以真正的恒流方式放电。
5.
单体电压停机门限可设置多节,如此可在一次连续不中断的放电测试中发现多节落后单体电池。
6.
可并接多台小巧的恒流扩展模块,满足更大放电电流的需要,主机可控制恒流模块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
7.
功耗部分采用航空合金电热元件,电热转换效率高,安全系数高,体积小、重量轻;
8.
放电电流自动计算功能,内置各小时率放电系数,可放电根据被测电池的标称容量和需要的放电率来自动计算需要设置的放电电流。
9.
智能菜单式操作,使用者无需培训,即可轻松操作。
10.
5.7
英寸超大触摸屏:采用超大触摸屏,可直接在屏上进行点击操作,简单明了。放电过程中可查看所有的放电参数,并且可显示单体电压柱状图。
11.
测试过程中,各单体电压实时检测和显示,并在主机屏幕上呈现出各单体电压柱状图的变化轨迹,还能自动实时呈现出电压最高与最低的单体,帮助您快速分析单体变化的趋势。
12.
放电参数预设功能,允许预先内置多达8种常用的放电参数设置,很多情况下无须重新设置放电参数,方便使用者放电操作,加快测试速度。使用者也可以对内置的预放参数进行修改。
13.
智能判别程序:让仪表能自动判断单体监测是夹子脱落还是真正达到门限,避免人为中断放电过程,让测试过程更加顺畅。
14.
8M
存储内存,可存储多组放电数据,通过主机就能实现对历史放电数据进行调阅查看、分析、删除等管理动作。
15.
放电过程中也可连PC,实时接受放电数据;放电结束后也可以通过U盘将放电数据拷入PC机进行分析和生成测试报告。
16.
灵活的供电方式:采用交直流两种供电方式,适用于各类通信基站、机房测试。

四、电力供电站专用蓄电池放电测试仪IDCE2205CT技术参数
1.
电池组电压:20110V
2.
放电电流:050A连续可调
3.
单体电压采集:采用蓝牙无线模块,支持2V/6V/12V电池电压监测,只要总电压不超过门限,每组电池数量不限,可以同时监测14组电池单体电压,一个蓝牙无线模块监测4只单体电池
4.
控制精度:放电电流≤±0.1%;组端电压≤±0.1%;单体电压:≤±0.01%
5.
PC
机通信:RS232接口
6.
散热:强迫风冷
7.
温度:工作范围:-550 贮藏温度:-4070
8.
湿度:相对湿度090%40±2℃)
9.
海拔:额定海拔4000
10.
噪音:﹤60dB
11.
电压:单相三线制: 220V ac (–20%+30%),频率:4565Hz
12.
耐压测试:输入-机壳:2200Vdc 1min
13.
输入-输出:2200Vdc 1min
14.
输出-机壳:700Vdc 1min
15.
性:满足EN610950
16.
单机外形尺寸:508×223×372
17.
单机重量(kg)13

五、IDCE系列产品为福州福光电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系列蓄电池测试维护仪表等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我司具有一系列蓄电池测试仪表:
全在线蓄电池放电安全节能维护系统、蓄电池电导仪、蓄电池电导测试分析管理软件、蓄电池电导在线监控系统、蓄电池组放电容量测试仪、蓄电池容量测试仪、蓄电池无线监测系统、蓄电池组智能充电设备、蓄电池组智能充电设备、智能单体电池活化仪、蓄电池单体充电器等蓄电池维护检测仪表。

六、诚招代理商,欢迎OEM配套销售
福州福光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一家专注于仪器仪表和测试维护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技术企业。产品涉及电源、传输、无线、数据、交换等各个专业,销售服务网络覆盖全国各个省份和地市,客户遍及移动、电信、联通、电力、部队、广电、铁路、石化及各企业专网等
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68号金源大广场东区24层
电话:0591-83305821
传真:0591-83375868
手机:013960908326
Http://www.fugu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