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我设计的AD输入保护电路

楼主(2010-08-06):
论坛里常常有人问到AD转换器输入端的电压保护问题,刚好我一个产品上要用到,设计了一个单极性的输出电压严格箝位在0-VCC的 AD输入端口保护电路,电路如下:

说明:
1、输入电压在0-VCC范围内,电路相当于是个电压跟随器,R37,D22,D21都包含在负反馈环内,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2、当AD电压高于VCC时,运放输出被R37、D22箝位在Vcc+0.7V,再经D21减去0.7V,输出到AD的电压被箝位在VCC,R37为限流电阻。
3、当输入电压小于0V,因D21不通,输出电压被R38拉到0V。
4、电容C38用于防止振荡用的,大小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不同而取不同的数值。
5、此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对输入信号源的影响很小,此电路带来的误差主要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此误差可以通过系统调校来补偿。(我的实际电路在运放输入的同相端加有弱的正偏置,使得在有用信号大小范围内,输出均大于0V)

6、不好意思,图中的运放同相与反相端画反了,大家就将就着看吧,有时间再改。

网友A:
看不明白,运放的正负端是不是应该反过来?

网友B:
问题是:
运放前面啥都没有,运放直接接入信号,运放会不会坏???

网友C: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吧
输出直接拉二极管即可<运放本身都有输出电流限制的>

楼主:
回2楼:是的,画反了,原来运放是U14B的,为了说明问题将它改成U14A时,没注意到输入反了。
回3楼:前面当然有电路,这个电路只用于高电压的±12V(或其它电压)供电的模拟前端与低压单电源供电的AD之间的连接,防止开机或干扰时,运放输出高电压损坏AD。
回4楼:当然,还有更简单,运放输出直接串联个电阻,利用AD输入的电源箝位二极管即可。

网友D:
大侠的电路  占个位

网友E:
大虾,请问你的电路中当AD电压高于VCC时,运放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F:
要这么复杂吧,输入接10K,5V稳压管到地,再经1K入AD。
输入接220VAC,AD也没事。

网友G:
不才觉得直接用钳位二极管加二极管加电阻就搞定了 这么做是不是复杂了点呢? 呵呵

网友H:
复杂有复杂的好处,简单有简单的方便。

网友I:
用AD的基准电压作为运放的工作电源不是很简单吗,加不加二极管可能都无所谓

网友J(2010-09-20):
回复 楼主:
此电路不适合用在高阻值的负载中吧?

网友K:
太复杂了...

成本太高.

直接一个4148到VCC.或者一个RZR就到AD IN

网友L:
LZ已经说了,这个是严格的0--Vcc保护电路,不存在加/减二极管开启电压的问题。

LZ的主要着眼点是那个“严格”,不严格,当然可以上拉下拉二极管。

网友M:
楼主这个东西画蛇添足
用运放增加了漂移,多加了正负12V电源
运放也会坏的,增加了成本,增加了维修难度
ljm810010的方法比较可取

楼主:
Re:18楼
你没仔细看内容。
正负12V电源是模拟前端用的,要是前端用Vcc电压供电,还要什么保护?
漂移的问题上面已经说过。
所有的元件都会坏的,不等于保护电路就没意义。这个电路是防止信号电压超出AD输入范围而加的,是为了保护AD用的。
成本增加很少,维修难度从何谈起?

当然,加电阻和二极管保护是最简单的,但二极管有0.7V的压降,通常AD的输入电压极限参数规定最高Vcc+0.3V,
最低-0.3V,用二极管超出了这个范围,当然要求不高也可以这样用。有人说可用肖特基二极管,但肖特基二极管的
反向漏电流比较大,会影响精度。

网友M:
论坛里常常有人问到AD转换器输入端的电压保护问题,刚好我一个产品上要用到,设计了一个单极性的输出电压严格箝位在0-VCC的 AD输入端口保护电路,电路如下:
说明:
1、输入电压在0-VCC范围内,电路相当于是 ...
引用 楼主:

1.楼主,你只说了AD转换,而没有说在前端有+-12V情况下,虽然图中有示,让人误以为是因做保护而刻意加的
2.我没有说要串入二极管,我的意见是前端电阻限流合适再并入稳压管,假设你上一级也是用运放或其他信号调理电路,我认为这个办法也是足够了
3.如果你经常维修别人的东西的话,就会知道元件越多,坏的可能性越大
4.输入失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要客户因为你那个保护电路而经常去调校系统吗
5.你还是仔细理解一下ljm810010的说法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批评

楼主:
Re:20楼
输入加电阻,再并入稳压管,比用二极管箝位的电路差得更远,你只要了解一下稳压管的特性你就会明白。
5V的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在5mA的反向电流时测到的,对电压低于5V时,并不是就立刻就不通了,
只是电流会变小,这个电流会通过输入串联的电阻产生压降,严重影响测量的精度。你可以做个这样的试验,
给5。1V的稳压管,反向加10uA的电流,测一下稳压值看看。

对于输入失调电压,并不是就因为加上这一级运放才有的,前级有放大作用的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更大,
并不是说因为加上了这一级才有必要调校。况且,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不是你说的那样会经常变化。

至于说到的维修问题,所加电路无高压、无大电流,元件主要是高可靠性的电阻,二极管,运放可能是
前级多出来的,增加这几个元件不至于就会影响到系统可靠性。

网友M:
如果你有前级放大,一般来说输出是低阻抗(具体视你前级电路形式而定),并接5.1v稳压管的漏电电流对此影响不大(电阻取值要合适)
而没有前级放大的输入电压,稳压管取值大远于5v,再串电阻,用AD输入端本身钳位二极管,只要输入电流不超过该管电流就可以
多级放大串联,影响最大是第一级,你这个电路最大的好处就是阻抗变换可以高阻抗输入
不要以为无高电压,无大电流,元器件就不坏了,那么很多东西就永久不坏了。多加东西的坏处请参看本站老帖,不要以为多个贴片电阻就一分钱的讨论,具体标题忘了,等日后查到再给你
多余的运放不用最好,用在这里是大信号,处理不当会干扰前面的小信号
所以我认为如果输入不是高阻抗,你这个运放没必要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解释不错,理解LZ电路的精髓

网友O:
有个项目,正要对系统外(壳外)输出8组DA信号,总是考虑弄不好就会由于静电或其它原因烧坏几组DA,有这方案我想心里踏实多了。

网友P:
LZ这个电路好。

网友Q:
学习,虽然看不见图

网友R:
学习,虽然看不见图
引用 网友Q:

看不见图你学习啥?

网友S:
精度低可以但精度要求高的话怎么能确定二极管的压降就是0.7v呢也可能是0.66v或者其他的数值 会造成测量不准

网友T:
致一个我设计的AD输入保护电路

[local]1[/local]:P 就我经验而言,你那个钳位电路会对信号的负半周造成损失,而造成整个信号的失真,不如试试我的这个电话,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网友S:
32楼的要好

网友U(2011-05-13):
要么是电路没贴全,要么是有严重的隐患。
VCC必须加5v的TVS,否则信号放大过大,会倒灌到VCC里。轻负载时VCC电压会升高。

网友V:
二极管放得妙啊

网友W(2011-08-21):
AD输入端什么都没有,假如输入的电压超出运放的电源电压,不会坏运放么?

网友X:
如果信号初级就接到放大器输入,建议加个TVS再进运放.
一般加过TVS再进运放,则运放之后的保护电路就可以简单很多.

网友Y:
有点看不懂

网友Z(2011-10-13):
怎么我用仿真得到的效果这么不真实呢?请问楼主实际项目中的效果如何?

网友AA(2012-05-20):
C38的值具体怎么计算,楼主能否给举个例子计算一下;还有运放前端的失调电压具体怎么调校的,盼回复

网友AB:
一个电阻两个二极管就OK

网友AC:
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AD(2014-02-21):
引用 网友F:
要这么复杂吧,输入接10K,5V稳压管到地,再经1K入AD。
输入接220VAC,AD也没事。 ...

我在proteus中仿真,输入电压低于4.8V时,输出=输入,输入电压大于4.8V时,输出和输入不等,怎么回事啊?还有0.2V精度是不是就浪费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jpg

网友AE(2014-08-13):
引用 网友T:
[local]1[/local] 就我经验而言,你那个钳位电路会对信号的负半周造成损失,而造成整个信号的失真,不如 ...

[local]1[/local] 就我经验而言,你那个钳位电路会对信号的负半周造成损失,而造成整个信号的失真,不如

负半周?电压输入输出范围是0~5V,你说的负半周是0V以下?如果说是信号由高电平往低电平回落,你这个电路也是一样的,而且你的会更差。
在信号由高到低的回落过程中,运放后端的电容确实需要做好匹配才不会产生影响信号失真。
估计你对楼主的电路理解不够~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一个电阻两个二极管就OK

楼主的更严格!
AD输入电压要求vss-0.3v,vdd+0.3v,请问你两个二极管加上进行钳位是不是会是VSS-0.7V,和VDD+0.7V?
当然你也可以先加两个二级管钳位,然后加限流电阻。

网友AE:
引用 网友U:
要么是电路没贴全,要么是有严重的隐患。
VCC必须加5v的TVS,否则信号放大过大,会倒灌到VCC里。轻负载时VC ...

这样讲,岂不是所有的用二极管正向到VCC进行钳位都会对VCC产生影响????估计要把所有方面都考虑,都完美的电路估计没有!!!

网友AF(2016-01-07):
保护一般是对输入级的吧,你这个应该叫做输出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