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重叠的交变电源

楼主(2010-08-07):
有一实验要求产品做重叠的交变电源,中心电压是13V,上下波动为11到14V,正弦变化,频率范围可调为50HZ到20KHZ,这个有没有办法自制.即使频率范围暂时达不到也没关系,但关键是电源内阻要小于100毫欧,并且输出能力要大,如果能有三十安最好了。........

网友A:
用13V直流电源,叠加一个峰值1.5V交流电源即可。这里没有电流倒灌问题,直流电源可以用整流稳压电源或开关电源。
频率要求变化范围这么大,用模拟方法产生比较困难,应该考虑将频率分若干档可调。
30A输出,内阻100毫欧,功耗已经90W。
30A输出不是作不到,不过,成本可能比较高。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不过1.5V交流电源如何得到,我在想啊,如果这个交流电源输出能力达到几十安,那就省事了吧,直接叠加就好了
   不用30A也可以,稍小一些的电流恐怕也难以实现吧,叠加完用什么方法增强其输出能力呢,运放搭建一个输出缓冲么,那也不一定够大啊

网友A:
3楼:
可以有两种叠加方案。
一种是输出13V/30A的直流电源,再加上1.5V/30A的交流电源。
另一种是13V但电流很小的直流电源(信号),叠加1.5V但电流很小的交流电源(信号),然后放大到允许30A输出。
后一种成本较高。

输出30A的,而且频率可变的交流电源,可以用低频正弦信号发生电路产生频率可变的正弦信号,然后放大。
但这个交流放大器必须能够通过外加的直流30A,故需要比较特殊的设计。
若用前述第二种方案,则不需要特殊设计,但放大器输出功率要大得多,其直流输出就需要390W。

网友A:
几百W输出的低频功率放大器,以现在的器件而论,不算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网友B:
去买个几千瓦的专业功放,改为直流耦合即可

楼主:
谢谢MAYCHANG和XWJ,听了两位的分析,我觉得就直接用功放制作出交流电源,然后和直流电压耦合吧,只是好人做到底,能不能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推荐一款功放模块呢,实惠点的,呵呵,自己出钱啊,谢谢

网友B:
输出功率至少也要390W、30A,这不是任何功放模块能够做到的,应该去找合适的成品功放,或者自己设计

网友B:
LS,能够叠加30A直流而不饱和的变压器也只能定做,而且个头肯定也小不了

网友B:
要么就找个30A的通讯电源,在反馈端叠加耦合进交流调制信号,但频响肯定不能达到20kHz

楼主:
XWJ大哥,我现在有一个固伟的程控电源,型号是PSH3630A,不知道能否做到你说的那样,频响没关系,低频先搞出来也可以啊
另外也感谢9楼王兄,我觉得如果买这样的变压器那不是只能输出50HZ的交变信号,我若想放大频率还需要变频啊

楼主:
我现在暂时就是利用程控电源将电压拉到15V,再拉到11V,循环往复,不过惭愧惭愧,频率只能达到5HZ,哈哈,

楼主:
我不知道再发贴是不是违规,不过XWJ大侠,和程控电源通信来实现交变电压这件事你要教教我啊
谢谢

楼主:
再顶一下,直到大侠们告诉我 “要么就找个30A的通讯电源,在反馈端叠加耦合进交流调制信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C:
XWJ大哥,我现在有一个固伟的程控电源,型号是PSH3630A,不知道能否做到你说的那样,频响没关系,低频先搞出来也可以啊
另外也感谢9楼王兄,我觉得如果买这样的变压器那不是只能输出50HZ的交变信号,我若想放大频率还需要变 ...
引用 网友D:

程控电源的瞬态,无法满足20khz的变化要求。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结合maychang和xwj意见,弄一个15V的前级直流,未级用线性输出最好。

楼主:
蚂蚁大哥,我现在程控电源变化频率是5HZ。。。。极限了。。。
有没有办法到100HZ呢 先到100也能解决我燃眉之急

网友C:
5Hz是够慢的,年代久了吧。
最快的是洗碗机的办法
最代表现代功率器件技术的是maychang的叠加法

最省钱的不是太慢的办法是:去买几颗NE5532/4,两公斤铝散热器,一个风扇,10来颗75N75,做一个单极性大电流直流电压放大器,0~20KHz就有希望了。应该可控制在七八十块钱的样子。用你的程控电源供电。

楼主:
蚂蚁大哥,我的程控电源是固维的PSH3630A,价格7K以上啊,应该不算老吧
我自己用的笨办法是将电源通过通讯拉低再置高,如此循环,不知道是否有其它方式来通过通讯实现交变
   XWJ大侠开始说的我懂,但后来说的 “要么就找个30A的通讯电源,在反馈端叠加耦合进交流调制信号"
这句话啥意思呢,电流放大后再叠加或叠加后再放大的方法我想先等到我的程控电源无法实现(即使100HZ低频也好)再去买东西做。

网友A:
20楼:
xwj说的在反馈端叠加耦合进交流调制信号,实际上就是你在18楼所做的事情。
不过,要开关电源工作到20kHz(注意不是开关频率),那可太困难了,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要数MHz才可以。要这么高频率,还是需要线性工作,放弃效率来换取频率响应。
你用的电源价格,不说明任何问题。
蚂蚁在19楼说的办法,连直流带交流一起输出方案里面成本是最低的。

xwj在10楼说的,就是我在4楼说的“需要比较特殊的设计”。
特殊设计,让直流磁通互相抵消,交流却可以传递,这是老王的拿手好戏。

网友C:
re: maychang
直流磁通能互相抵消,那么肯定需要对称绕组,或是复杂磁路按矢量分布,
初级或次级能把直流磁通低消了,那就是代表励磁磁通为“零”(低消了),励磁电流“无限”大

网友C:
而任何具有漏磁磁路的变压器结构,负载调整率都比较差,需要环路控制补偿

网友C:
该死的豆丁,不知道收费下载有没有给原作者分成?

http://www.docin.com/p-18339003.html

楼主:
现在这个发帖给分系统是怎么回事,我的40分到底给了谁

网友A:
25楼:
谁也没有给。结帖时才给分。

网友E:
该死的豆丁,不知道收费下载有没有给原作者分成?

http://www.docin.com/p-18339003.html
引用 网友C:

有,50%。

网友E:
5Hz是够慢的,年代久了吧。
最快的是洗碗机的办法
最代表现代功率器件技术的是maychang的叠加法

最省钱的不是太慢的办法是:去买几颗NE5532/4,两公斤铝散热器,一个风扇,10来颗75N75,做一个单极性大电流直流电压 ...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D:
程控电源的瞬态,无法满足20khz的变化要求。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结合maychang和xwj意见,弄一个15V的前级直流,未级用线性输出最好。

网友E:
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副边与直流叠加
1.5V/30A也就是45W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的地方多。变压器可以参考直流电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