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

楼主(2010-08-07):
求辅助电源相关资料

网友A:
啥叫辅助电源?

网友B:
何为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指功率比核心(主要)电源小,或者由于需要提高可靠性或抗干扰性,另外分开设计的单独电源,协助核心(主要)电源工作。

网友A:
他说的如果是运放用的负电源呢?

楼主:
辅助是在电路板上形成直流的正负电压给一些芯片运放供电用

网友C:
用相关的芯片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