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谈谈在MDK里面,将程序烧写到外扩nor flash的流程?

楼主(2010-08-07):
例程中有个binary文件夹,里面的readme我看了的,意思是:
1.将STM3210E-EVAL_NOR.FLM文件拷贝到Keil\ARM\Flash文件夹下
2.Project->Options->Target窗口中,选择ROM1,开始地址输入0x64000000,大小范围输入0x1000000,然后勾选“Startup”,同时,下面的IROM1不勾选。
3.Project->Options->Linker窗口中,R/O地址中填入0x64000000
4.Project->Options->Utilities窗口中,选择“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点击对应的settings,进入后点击Add,选择STM3210E-EVAL_NOR Flash。Programming Algorithms里面的Start填入0x64000000,后面的尺寸填入0x01000000
5.在Init File中选择里面写好的FLASH_NOR.ini文件,最后点击下面的“确定”

相关的工程我也建好了,.s启动文件里面有FSMC的初始化汇编代码。

但是用J-LINK仿真时,总是说Flash Timeout,就是不能烧写进去,甚是苦恼!

想问问,这个stm32将程序烧写到外扩nor flash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操作流程啊?谢谢

楼主:
用的那个红牛开发板,例程也是在它网站上下的。我看了下,也是根据官方例程修改了的

楼主:
这个。。有哪位朋友知道哪有相关教程或者帖子么?搜索了一番,也没有帖子讲到啊

网友A:
程序量 有那么大吗?
我还以为 外部用着RAM用 可以提高显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