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集成方案

楼主(2010-08-07):
现有以下元件:
●单片机(选裸片)
●电压检测器BL8506(SOT-23)
●MOSFET:AO3400(SOT-23)
●一个霍尔开关(SOT-23)这个必须放在PCB背面正中,而且估计不可能有其它封装
●4个电阻,3个电容

需要放到直径6.8mm的圆形PCB上,谁有办法搞定?

我想:如果电压检测器,单片机裸片,MOSFET都有晶片。(实际上,有一个能提供晶片就有戏),那是最好不过,全部一起绑定就好了,现在问题是:找不到电压检测器,MOSFET的晶片!

如果解决不了,是否必须找IC设计公司订做呢?

网友A:
厚度不限的话可2层,3层迭起来
电压检测是几伏的,找HT代理商订裸片
不过这么小面积cpu绑定也有困难

楼主:
谢谢!!!   :)  我找HT问问裸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