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0-08-07):
本人学单片机不久,书也买了不少,但现在有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当给我一个芯片的资料时,我很难看懂,不知道如何用它实现它的功能,希望各位能指点迷津,怎样才跨过这一关

网友A:
玩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B:
不要由芯片去推应用,应该从应用来选芯片,并且尽量将其潜能发挥到极限。

网友C:
先学习基础,只有基础扎实了才能真正读懂器件手册,模拟、数字电路基础非常重要,必须良好的掌握,除此,大量的阅读也必不可少,各类应用电子技术方面的书看的越多越好,然后就是要勤动手,只有动手才能真正理解书面知识,待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甚至单片机根本就不用学。我说的意思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慢才是快”,凡急于求成者,至少俺未见过有成者。

网友D:
春阳老师说的不错,
由于你刚开始学,把最基础的先弄懂。
比如:控制I/O口,按键,数码管,液晶等。
中断,E2PROM,AD等等。
多试验,多动手。做项目时用到某一功能,在详细的去看数据手册。
我当初就是这么学的。仅供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楼主:
我是大三的,模电数电都学了,5楼说的控制I/O口,按键,数码管,液晶等。
中断,E2PROM,AD等等。也都做过了,只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迷茫呀,想从芯片入手,但卡住了,只能期望通过下学期的电子设计大赛提高了,嗨

网友E:
想看懂芯片,最主要的就是看懂它的时序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