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成本问题

楼主(2010-08-07):
在下在使用电源控制器IC时候,发现不通厂家价格差异较大。有哪位行业人士可以介绍一下IC终端销售的价格形成机制吗?或者各环节成本的构成吗?先谢谢了。

楼主:
题目太偏了?

网友A:
你不该在这个区问

楼主:
该在哪里问?

网友B:
不同厂家价格当然不同,国产的和进口的价格也不同,这些是根据芯片的性能来决定的。还有,芯片的价格和你采购的量也有很大的关系,量大的话,价格就会低一些的!

楼主:
5# freqchina 谢谢。我想了解的大致的成本结构。

网友C(2010-11-03):
我来发表一下,所谓不同的货源渠道,价钱就不一样,一般从国外订货肯定需要运费啊,或者报关之类的,还要就是国产的和进口的肯定有差别,原装的和散新的肯定有差别的。所谓便宜没好货,但是还要睁大眼睛,看清货的质量吧,别为便宜而得不尝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