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直流电机,占空比低的时候波形不好

楼主(2010-08-07):
在MOSFET关断的时候出现振荡如上图

把上图的振荡细看先是关断了,然后出现振荡,在占空比大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振荡

MOSFET门极驱动信号,可以看到MOSFET为低的时候出现振荡
PWM为单片机产生,25KHZ,上图是驱动MOSFET的互挽电路,一直怀疑没有负电压关断不严,可是在占空比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我以前碰到过

在mosfet上加了个磁珠会好一些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改pcb

网友A:
负压关段大部分是在使用gibt时使用的

网友B:
昨天和个这方面的熟手聊了聊,他教我仿真的方法,果然在不同占空比的情矿下,有不同表现,仿真结果就是驱动不太好,还有在某些占空比情况下,两端出现振荡,与MOSFET的输入电容有关系

网友C:
没驱动过电机,喜欢听你的经验,请问你又用什么仿真呢?

网友D:
总是用仿真看效果,不如动动烙铁,示波器,看到的会更真切一些!
出现振荡的的原因可能是在低占空比时,MOSFET在关断马达的瞬间,马达的电感与线路间的寄生的电容产生了谐振导致的,可以试着改变你的单片机PWM的频率试试!
有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E:
提高点VCC试试。

网友B:
提高电源电压是可以解决,可是我的产品电压要求是8V---18V,看一些帖子说是LC滤波参数有问题,实验了再说了

网友F:
没驱动过电机,喜欢听你的经验,请问你又用什么仿真呢?
引用 网友C:

  百度。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