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的影响

楼主(2010-08-07):
用开关电源出来的电源给运放供电,+-5V,我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纹波大约有20MV,这个运放是用来放大加速度传感器的信号的,这个纹波对我的信号放大有影响吗?我的加速度传感器的参数是100MV/G,用来测试机器的振动,机器的振动幅度不是很大,所以我怕这个电源纹波对我的信号有影响,测量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我也想过用线性电源,在网上看见别人说,从开关电源出来的电源经过线性电源后纹波会减少,我试验过,好像没什么效果。请教这方面有经验的人,这个纹波对放大信号有影响吗?具体的解决措施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如果系统对噪声非常敏感,除电源纹波外,PCB设计也很重要,但要求不高的电路则无所谓,关键看你的信号输入幅度和放大器的增益有多高,以及需要的具体测量精度是多少。用LDO二次稳压是可以的,你说“没什么效果”应该是你用的不对,首先要适当提高输入电压,LDO也需要足够的输入输出压差才能满足工作条件,且电流越大,需要的压差也越高,具体见LDO的器件手册。另外适当的滤波、去耦也是必须的。

网友B:
楼主讲的纹波是不是开关部分的振荡波形?频率应该在MHz级别吧?用LDO当然解决不了问题
主流加速度传感器的响应频率应该<10KHz,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LDO用磁珠隔离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