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直流电机,占空比低的时候波形不好

楼主(2010-08-07):
(图片)

网友:
在MOSFET关断的时候出现振荡如上图

网友:
把上图的振荡细看先是关断了,然后出现振荡,在占空比大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振荡

网友:
PWM为单片机产生,25KHZ,上图是驱动MOSFET的互挽电路,一直怀疑没有负电压关断不严,可是在占空比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下载 (28.19 KB)

网友A:
貌似单片机产生的PWM波形更好。

网友B:
不会和单片机有关系吧,我觉得驱动更重要

网友C:
建议啊:
1、MOSFET换个型号,如IRF系列的。
2、给MOSFET添加栅极到源极的反向二极管使其可靠关闭(二极管用快恢复的MBR10100或MBR20100)
3、查找MOSFET的驱动问题

网友D:
了解了PWM驱动电机的物理机制后,你就理解这波形了。
回路固有特性,与激励无关。
25KHz,500nS道通时间后绕组电流是多少?电流维持时间是多少?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B:
bald 所言极是,维持时间知道了又怎样处理呢

网友E(2010-09-17):
5楼所言, 才一言中的!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即时所说的在占空比小的时候, 也是正常的.
这个波形原因是电路特性导致的.
具体地说: 在功率管关闭后, 电机有个续流过程. 所以看见了向上的窄脉冲.
这个脉冲后, 电机续流过程完成. 没有了电流. MOS 又关闭了.
于是, 产生个振荡样的波形, MOS 管的寄生电容, 电机的电感, 电阻产生振荡...

网友B:
5楼大哥,推荐一下计算方法吧

网友F(2011-05-01):
怎么都栅极对地不并电阻啊,栅极在串个电阻,我就不信它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