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10-08-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STC的51单片机。用MAX232做电平转换。我只接上串口时,点击下载。 这时,接在电源正负之间的一个LED会微亮,测得电压是1.5V左右。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有没有朋友碰到过?

网友A:
你烧程序的时候单片机没加电源?

楼主:
我只是测试下。。!!
我是没有加电源的情况下。。LED会亮。。!!

楼主:
如果不点“下载”LED不会亮。

网友A:
串口漏电。你往芯片任何一个引脚加电压,会漏遍整个系统的。

楼主:
下载部分和电源部分源理图

网友A:
a.研究芯片在没有加电源时的行为通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芯片的逻辑通常不受控。
b.研究芯片在不加电源时行为的专门行业叫“热插拔”(Hot Swap),感兴趣可以去TI研究。
c.芯片端口向系统漏电现象源于端口的ESD保护二极管,欲深究,请研究TI的“Designing With Logic”,文献检索号SDYA009C

楼主:
嗯,接上电了,现象一样的。。。!
  还是要谢谢NE5532呀!!

看下“芯片端口向系统漏电现象源于端口的ESD保护二极管”。。呵呵

网友B:
7楼很专业!

楼主:
呵呵,是呀,看不懂了。!!

网友A:
嗯,接上电了,现象一样的。。。!
  还是要谢谢NE5532呀!!

看下“芯片端口向系统漏电现象源于端口的ESD保护二极管”。。呵呵
引用 楼主:

你单片机供了点,那个LED就量了,你咋还能看到“一样”的现象啊?

楼主:
你单片机供了点,那个LED就量了,你咋还能看到“一样”的现象啊?
引用 网友A:

嗯。。呵呵,理解你的意思。。!!
  觉的,这个电路挺简单的。。可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较郁闷呀。。

我觉的是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别钻牛角尖啊。

楼主:
别钻牛角尖啊。
引用 网友A:

呵呵,关键是现在我这里有一个板子。要调试,想弄清楚这个是什么原因。。!

   焊接了一个独立的MAX232电路。。。可以接到板子上可以正常使用。

板载的就是不行

网友A:
你VCC上的5V电压到底加上没有呢?

楼主:
嗯,这个是有的。。。接上电源,打开开关。。VCC是有5V的。!!

网友A:
那LED就是一直亮了,没啥异常,接着做吧

楼主:
那LED就是一直亮了,没啥异常,接着做吧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异常。。下载不了。。程序。!!

   刚试着把STC-ISP上 的最低波特率调到9600了。。LED就不亮了。
  9600以下,LED都会亮。只是亮的程度不一样。。。

  什么时候运气好了,就可以下载程序进去。。诡异呀。。!!

网友A:
检查供电和串口连接,TTL这边做自环线检查,STC那个下载就是个串口通讯,没啥深奥的。

网友:
我有个同样 STC芯片的烧写问题,
在自己这里,通过串口用STC_ ISP给STC89C54RD+ 烧写,波特率115200--1200都很容易烧写。
可当设备到了使用现场,要在烧写的时候就怎么也烧不进去了(始终保持请上电的情况),同一块电路板,就计算机换了当地的!就出现这情况,
有朋友给个考虑的方向吗???

网友C:
单片机板通过串口连接计算机时,候那个地有时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普通的计算机串口的5脚都是通过计算机外壳连接到电源保护地的。单片机这端如果是隔离电源,那么如此共地,可能会把额外的噪声引入单片机系统。如果单片机这边的地也是和保护地同点位的,那要注意通过串口连接时是否会在地上由于电位差异引起的地电流。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adm3250那种全隔离的232转换电路,虽然贵点但是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设备连接不当引起的端口损坏。

网友D:
这个可以好好的研究下。。!

网友A:
检查系统接地

楼主:
检查系统接地
引用 网友A:

嗯。

网友E:
给华邦ISP脱机下载工具大家了解下,现在所有51D版的都可以通过串口下载

网友F:
我也用stc的,经常有,我认为就是通过RD 和WR这两个脚把电引进去了。

但是总的来说不会影响下载。

如果你不想看到他亮,可以考虑在RW这两个线上串个330的电阻,可能会好点。

网友G: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下载串口是否是复用的,我在工程中就遇到类似问题,把复用断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H:
STC下载不成功?
1.你的下载电路有毛病
2.你的max232是坏的
3.注意是不是受P1.0和P1.1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