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线连不到焊盘上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7):
你两个焊盘的网络标号不一样。
属性里面改下就行了。

楼主:
有时线也连不到一块?
怎么截图和上传图片啊,我上传上来你帮我看看吧

网友B:
网络表不对了  基本的规则

或者有一个没有网络表  :(  其实一个意思

网友A:
回3楼,你用QQ截图后粘贴到附件中的画图软件里再另存为JPG的格式就可以上传了。

楼主:
我是pcb板初学者,请各位多指教

楼主: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线的另一头也截来看看。

楼主:
这是线的的上下两头

楼主:
那怎么设置啊?

网友C:
那怎么设置啊?
引用 楼主:

修改原理图,将2个端点连接,之后UPDATE你的PCB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