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

楼主(2010-08-07):
现在的电子产品,使用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为什么不使用线性电源?

网友A:
也不是都不用线性电源,两者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有自己最适合的场合。

建议楼主去了解下基本得入门理论即可。

网友B:
线性电源发热大吧

网友C:
效率低,体积大,重量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其它的吗?好像输出稳定性也是开关电源要好。

网友D:
线性电源除了价格第一点外还有其他的优点吗?如纹波可能会比较小?

网友E:
纹波低,而且电源噪声和开关电源所处的频带不同。
比如音响系统上都是宁可用笨重的大牛环也没人用小而轻巧的开关电源

网友F:
线性电源效率低,发热大,很难做到大电流

网友G:
回复 网友D:

非稳压的工频整流电源价格还有点优势,稳压的和大功率的价格不见得比同功率的开关电源便宜,买一台几十KW的线性电源的钱,可以买几台几十KW的开关电源

网友H:
线性电源纹波小

网友H:
9楼的,应该没搞过线性电源吧!我们厂的线性电源可以做到200A

网友I(2012-04-06):
一块开关电源第一眼如何估算它的输出功率呢?根据什么元气件来估算呢?

网友J:
LDO的纹波好,没有EMC的辐射顾虑,静态电流小。缺点是效率低,没办法提供大电流,功率越大,体积越大。

用DCDC,效率高,体积小,可以提供大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