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哪个是第一脚?

楼主(2010-08-07):
AD706   图上的A处是第一脚 还B处是第一脚?

网友A:
B
基本问题啊
那里不是有个圆圈标识吗

楼主:
没有圆圈标识的,不知那个白方块内三角形标识是不是指方向。

楼主:
问题已解决,果然是B是第一脚,因为图中上方一侧有斜坡。

网友A:
三角形那是ADI公司的**
搞这行,居然连ADI都不认识,悲哀啊

首先把芯片放正了<依据上面的文字>,逆时钟排列管脚,最左边第一脚
                    8    7    6     5
                    |    |    |     |
                    |    |    |     |
                   -------------------
                  |   AD706             |
                  |    xxxx               |
                  |                          |
                  |     xxxx              |
                   -------------------
                    |    |    |     |
                    |    |    |     |

                    1     2   3      4
                    ^

网友B:
看文字标注嘛!当然是B

网友C:
没有圆圈标识的,不知那个白方块内三角形标识是不是指方向。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很有创意,:lol

网友D:
呵呵  是比较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