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级偏置电路能解决因BJT的β变化引起的静态工作点不稳定

楼主(2010-08-07):
射级偏置电路能否解决因BJT的β分散性引起的静态工作点不稳定问题?为什么?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加偏置而是应引入负反馈,深度负反馈时,电路的增益与β无关,具体细节最好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的相关章节。

楼主:
:funk: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现在就在看模电课本,然后看到工作点稳定这一章的课后题,题目问的就是如果我们换了个管子由于使得β增大导致的工作点不稳定,书中讨论的在射极加Re的这种直流负反馈的方法能否再奏效

网友B:
Re引入负反馈,对工作点的稳定有效。当然也牺牲了一定的放大增益,为解决此问题,通常并一个旁路电容。

楼主:
:L没有满意的回答

网友B:
to 6L:

这个最好自己动手算一算。如加入Re后,看BJT电流放大倍数对工作点的影响有何变化(注意,先按理想工作点配置好与BJT工作点相关的电阻参数,如Rb,Re,Rc等)。

网友A:
Re就是引入了负反馈,那个可不叫偏置。楼上说的不错,引入负反馈后,自己计算比较一下这时β值的变化率和电路增益的变化率即知。

网友C:
6楼:
没有满意的回答?
回复你的两位chunyang和HWM,已经是21ic顶级的高手,再找也难了。

网友C:
楼主现在还是本科生吧?
这个问题,暂时理解不透彻也没关系,将来你们会学习反馈电路,包括各种反馈,反馈电路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反馈的稳定性,等等。学过了那些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简单的三极管偏置和单级负反馈电路,理解就会比现在更要深刻。
现在你能够做的,是按照7楼和8楼的建议,自己先设定好电阻参数和电源电压,改变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比较一下有Re和无Re,Re较大和Re较小,各种情况下三极管工作电流如何变化,变化了多少(百分数)。如果会仿真,仿真一下,可以节省数字计算的时间。

网友D:
LZ属于那种要喂饭 还要帮忙嚼的
哈哈

楼主:
:L我问的是更换管子后引起的β的变化!而不是不是由于温度和其他因素等引起的β变化,由温度引起不工作点稳定的加Re很明显能够自动调节,这个书里说的很清楚(解释有两页之多,其中调节的的原因我看很清楚)?

而二楼 纠缠于这种电路的名字叫偏置还是反馈等问题,至于这个我现在并不关心,而且,他叫射级偏置电路 这个名词也不是我发明的 是书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第四版 康华光主编 3.5 节放大电路工作点稳定问题 P106页 “本节所讨论的射极偏置电路,在某些文献中称为自偏置电路,实质上是利用反馈原理来实现的”)说的很清楚,跟二楼的大侠说一样十分十分正确并且十分十分有道理,但是就是跟我想知道没任何关系,而5楼的回答:“Re引入负反馈,对工作点的稳定有效。当然也牺牲了一定的放大增益,为解决此问题,通常并一个旁路电容。”这不是一句废话么?他说的这两句主要想表达,1、Re
对工作点稳定有效,2、但牺牲了放大增益 3 、要加旁路电容 这些在我的课本里说的已经很清楚而其我也知道,这两句话也很有道理,他帮忙回复我很感激,并且说的是对的,而其就像九楼一样说的他们是高手,我也很尊敬并不敢怀疑,但是关键的这个回复跟我要问的问题毫无关系,我原来以为我是没问清楚并且我也在四楼重新补充说明了这个问题?
七楼的回答跟五楼一样
to 6L:

这个最好自己动手算一算。如加入Re后,看BJT电流放大倍数对工作点的影响有何变化(注意,先按理想工作点配置好与BJT工作点相关的电阻参数,如Rb,Re,Rc等)。

所以我在6楼回复说没有满意回答,只是我觉得,这些回答跟我的问题没关系,就像你问别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回答说,我刚吃过晚饭一样。

楼主:
9# maychang :L,是的是高手,我很尊敬。

楼主:
11# 论坛游客 你是个弱智么

楼主:
:( 总之不管如何,非常感谢各位大牛百忙之中回答我的这种弱智问题,非常感谢,你们都是好人

网友B:
LZ:

Re参与偏置没错,把它称之为“射级偏置电路”或“自偏置电路”也无妨。

我要你算一下其本意也就是希望你能自己从基本的计算中领悟出点道理来。虽然这些道理书本上都有,但这毕竟还是书上的知识,并不一定已变成你自己的。

既然你自己不算,那不妨在此给个基本的分析。我想不仅对你有利,也许对其他人来说也有些帮助。

先确定BJT(NPN)由四个电阻(R1,R2,Re,Rc)构成一个共射放大器,其中R1和R2构成一个分压电路给BJT的基极一个基极电压Vb(R1,R2不宜过大,以保证分压电压的稳定,即R1和R2上的电流远大于基极电流)。由此可知BJT的发射极电压基本上就是Vb-0.7,发射极电流Ie = (Vb - 0.7)/Re。如果BJT的β够大,则Ic ≈ Ib。这说明什么呢?再此分析中只要求β够大(如大于100)而并不要求具体的数值。也就说明了放大器的工作点受具体BJT的电流放大倍数的影响不大。自然如果换一个β够大的三极管,将不会对电路的工作点有明显的影响。

不知如此说明,LZ是否满意。

网友E:
11# 论坛游客 你是个弱智么
引用 楼主:

这话有点过了啊,模拟板块的讨论气氛比较好,因为做模拟的人本就需要沉得下心。不像嵌入式板块有些朋友争论得你死我活,不像是在讨论而像是在战斗。有异议没关系,不要有人身攻击。

网友F(2010-10-22):
本版讨论问题,很好!

网友G:
LZ因为一句“没有满意回答”当然有人认为你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LZ不是弱智,只是基础比较不扎实而已。

你如果连三极管电路的直流偏置如何计算都不知道,怎么看后面的放大电路呢?
就好比没有学过电路分析,怎么学习三极管电路呢?
没有学过高等数学,怎么学习电路分析呢?

网友H:
收获不少,各位大虾们很有水平:)

网友H:
1# andykuoo "β分散性"是什么意思,老师们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