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感器电路,请高手讲解

楼主(2010-08-07):
这是破开一个磁传感器的连线图,不理解如何工作,用的是两篇线性霍尔传感器,95A型的,连线如图,应该是驱动霍尔传感器的电路,仿真出效果跟实际不一样,两个晶体管不确定,是SOT23封装的,一个脚分别接+8V和地,另外两个脚两两相连给霍尔传感器的+和G(用图中万用表+-代替),输出直接引出。

请问是不是理解错了,SOT23封装的不是晶体管??那又是什么呢?

楼主:
主要是搞不清两个SOT23封装的到底是什么器件,二极管的话三个脚都用上了。。。。

网友A:
我帮你贴图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可能都是pn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