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能不能打开、关闭电器连接

楼主:
寻求数字开关遇到点问题,向大家请教下,
      在改进之前的一个不足设计,如下(图一)所示:CPU可以对SD进行数据读写、存储和擦除的操作;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要查看SD卡内容,需要插拔SD卡,SD是内置放置的,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改正不足的设计,只需增加一个USB接口,这样就能直接和PC电脑通信,方便用户对SD进行拷贝、删除等操作;但是这个CPU自己没有带USB功能,需要扩展GPIO口,软件还要做很大的改动,估计开发周期比较长,故弃之;
     参考市面上很多读卡器方案,就联想到(图二)所示的办法;单独使用这个部分制作PCB板子,采购IC焊接起来,调试起来很顺利,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对SD卡的拷贝、删除操作;
     把(图二)的方法应用到(图一)中,直接相连(DATA0-3、SD_CLK、CMD)6根数据线,结果是CPU不能找到 SD,USB也不能连接PC电脑通信。我试着用P沟道的MOS管的截止、导通性能,在SD卡连接 AU6332的每个数据线(DATA0-3、SD_CLK、CMD)都串联MOS管,也让我试验失败了,也试着用三态门器件,也还没有调试好!
      现在就想用(图三)的办法,增加一种开关,可以对(DATA0-3、SD_CLK、CMD)6根数据线进行关闭、打开电气连接,就不会造成彼此的干扰了:CPU对SD操作时,开关就关闭,避免USB对CPU的干扰; 故此,想问下论坛的朋友们,1,用图三的办法,这个思路是否是可行的? 2,现在是否有这种开关,对6根双向传输的数据线进行关闭、打开电气连接?
    希望朋友们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2010-08-08):
把图直接贴出来吧,这么看着太麻烦。

网友B:
cpu有3态口的话可用74hc245之类的芯片分别把数据线切换到SD卡及AU6333

http://www.soiseek.cn/ETC/AU6336/6.htm

楼主:
可不可以用开关总线的芯片sn74cb3q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