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隔离

楼主(2010-08-0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做彻底的隔离只能用隔离电源芯片了,不过这个隔离电源芯片本身又是一个开关电源;如果只是一般的隔离可以在地上做一个感容网络

网友B:
如果DC输出不高,可以再进行一次磁隔离。

网友C:
那是不行的,直流是不能用互感器隔离的,如果在高压交流侧也不能用互感器,应该用隔离变压器,但既然用了变压器,除非是为了临时测试,否则还不如用变压器直接降压后再用低压开关稳压电源,也可以直接用隔离型AC-DC开关电源,有的应用也可选择低压侧的隔离型DCD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