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为啥  去驱动24v的继电器  2803 就是不管输入高或者低电平 输出都是导通的(也就是继电器总是闭合着)

驱动继电器的时候  com接的是24v 为啥还能出现问题呢

我就是这样接

网友A:
看不懂2803是啥?

网友B:
2803能到24V吗

网友A:
把电路图发上来,否则只能告诉你芯片坏了。

网友C:
我用2803驱动12V的继电器没问题的呀 是不是你电路有问题呃 贴出来看看 分析分析

网友D:
继电器两端没有反向并联二极管啊,可能2803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