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基础问题

楼主(2010-08-07):
请教各位大侠,问两个问题
      一.C51可以实现异或运算吗(我用的51单片机)
      二.如何该变最后一位,如0xAB,一个八位十六进制数,AB是一个不确定的数,通过什么运算,改变B的最后一位
   谢谢高手指教了

网友A:
楼主真懒。

哪本C语言书里面没有这方面内容?

这和51,pic有个屁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上网问问看,问不到再翻翻书,51单片机不是所有的指令都是标准的c语言,比如说位操作

网友B:
和1异或呀!

网友C:
1.C51可以实现异或
2.最后一位要取反可以整个数和0x01异或

楼主:
6# 匠人粉丝团

网友D:
可以实现异或的,标准的位运算。与0x01采用异或呗。很多的程序里面都有的。多看看书或者程序吧。

网友E:
^,问问题脸皮要厚,楼主不要气馁

网友F:
楼主遇到问题应该先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去请教别人!自己解决的问题永远比别人教你的知识的印象要深得多!只有在自己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去想别人请教!你的问题无论在那本C语言的书上都能翻得到!这不管单片机什么事!

网友G:
对于楼主这种学习态度进行严厉的批评,这么多年学都上哪里去了

网友H:
支持先想后问!楼主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正确!

网友E:
刚看到楼主的第1个问题时,我也一惊,C51有没有异或运算符呢?还真想不起。
异或是个十分常见而重要的运算符,在汇编中用XRL,在VHDL中用xor,
还有这个&,在C51中是按位与,在VHDL中却是并置运算……

我不是专业软件人员,还是搞生产调试的菜鸟,发现搞硬件的,不懂软件,还是门外汉,
现在的系统,又是FPGA,又是各式各样的微处理器,还有AISC,常常见到的是三者结合,

所以,一会研究汇编语言,一会研究C51,一会研究VHDL,一款产品中,就恰恰三者都有,那个汇编有近千行,那个C51有三四千行,VHDL稍短点
但是,又不喜欢囫囵吞枣,从第一次接触这款产品到现在,几年了,还没有完全学懂,这一路学下来,感觉电子世界才刚刚入门!
看到楼主受到这么多人的批评,真是汗颜啊!

网友I:
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楼主不一定懒,楼主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还有查找资料的途径和方法。这是比较重要的

楼主:
大家的批评我还是能够耐心的接受,在批评中能学到东西这是主要的:)

网友J:
楼上有部分人不知道异或是什么 所以答不上来 嗨0....  被我看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