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并联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0-08-07):
请师傅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电阻串联分压又分功率,电阻并联只是分流分功率,这样说来,只要功率相同电路,是绝对选串联的,不会选并联的,因为只是串联时流过的电流比并联大,但电流也是被相同的功率限定了,不会有问题,而且串联有分压的作用!
那电阻并联有什么好处呢?在设计电路时肯定不会选择并联
大家我多多指点!

网友A:
电阻并联可以得到一些单个电阻得不到的阻值吧

楼主:
可是串联也能得到啊

楼主:
电阻采用并联使用,好象没有一点好处啊,

网友B:
电阻并联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一定功率电阻的情况下)。因此不能说电阻并联没用。
类似的电阻串联可以得到更大的耐压,这是类似并联的另一种电阻合。

网友C:
好好看看欧姆定律

网友C:
1.电阻的额定功率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流过它的电流有限,大了就烧了),像1/4,1/8瓦的等。并联电阻可以减小每个电阻的承受功率。比如,某个二端网络的输出在接50欧负载时能输出5V的电压。功率就是0.5瓦,如果只有1/8的电阻,你就可以用四个200欧的并联。如果串联你怎么解决?
2.当然,多个电阻串并联可以减小整个合成电阻的误差,类似于取平均值。

网友D:
电流大,在电阻上产生的功率使电阻不能承受,就可以用几个电阻并联,分散功率.

网友E:
减小阻值

网友F:
凑值、增加功率

网友G:
除楼上几位所言之外,还有一个较少见的用途:在频率较高时,并联可以降低器件的串联等效电感。

网友H:
原件用得多,显得水平高啊

网友I:
串联可提高总体的耐电压,但可靠性下降,因此有时还需要混联。

网友J(2010-10-20):
可以节省成本,
比如2个0805,10k电阻,可以实现1个1210,5k电阻的功能,
但是一个1210电阻价格相当于4个0805电阻,所以在PCB板子足够的
情况下,可以考虑并联电阻,当然也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