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关于STM8S16位定时器的自动装载问题

楼主:
请教STM8S 16位定时器ARPE位。
在参考手册17.3.5章节里,图33中,ARPE=1时,从36计数到0之后,为什么从FF开始而不是从36开始?
反而图32中,ARPE=0时,是继续从36倒计数。有点糊涂了。
请熟悉的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10-08-08):
ARPE=1时,从36计数到0之后,为什么从FF开始而不是从36开...
注意看前面的FF  -> 36;这里是一个示意,就是说打开预装载时你的改变会在下一次生效;
也就有了 在计数器为时33改变ARR 原FF到36,一种情况是到原来的FF溢出,下次为36,另一种为到36更新,本次有效

网友B:
看看我这个博客吧:STM32定时器的预装载寄存器与影子寄存器之间的关系

在定时器这一点上STM8与STM32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