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测温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08-07):
本来想通过四线制测温电路来提高供热管道测温精度(铂电阻线较长时),但是现场应用时受到的变频器干扰非常厉害(将铂电阻线过一个干扰大的变频器时,就没准是多少度了)。电源已经隔离了,就是在电阻这根线上引入的干扰,也用了电感、电容的高频滤波电路不起作用。屏蔽试过,但可能接的地也不好没起作用。但是有一个四线制的高精度铂电阻仪相同环境下却没什么问题。
     想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还是这样设计本身就不现实?

网友A:
我做个一个现场重量传感器干扰的案例,桥式350R重量传感器,干扰源有现场振动、电源干扰,后来用的LTC1062,做了个5阶的低通,才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楼主:
你那个传感器和检测电路是在一起的还是离的很远?弱电压信号要走几米或更长的传输线再到测量电路,再通过屏蔽、滤波等措施能否达到很好的抗干扰要求,如果理论上可行,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地方?换一种思路,我将铂电阻与测量电路放的很近,再通过485通讯将温度数据上传,是不是干扰就很小了。只不过这样做,供回水温度要分别用两个电路板采集。

网友B:
没有电路图如何帮你分析?
加RC滤波肯定可以的。这么多温度仪表,很少有被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