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固件库中GPIO-SPEED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今天在学习GPIO设置的程序时,对这一行程序有些不理解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疑问,这条指令是设置GPIO的输出速率,GPIO_Speed_50MHz是通过在stm32f10x_gpio.h中的
typedef enum
{
  GPIO_Speed_10MHz = 1,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Speed_TypeDef;
定义的,可是为什么这里面只有名字,没有数值呢?比如第一行的GPIO_Speed_10MHz = 1,可是后面的两个速率都没有值?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高人指教一下,小弟刚开始学习,请多多指点。

不好意思 这个小问题是由于我的基础不牢固而发生的,现在已经明白了。

楼主:
怎么把帖子删了呢?太丢人了 呵呵

网友A:
学习 都是一个过程 开始谁都不懂的 看书看不懂问别人 也算是很正常的。
丢人的是书上明明白白有,简单的还问人的。

网友B:
enum的数据类型,记得成员变量是按顺序递加(+1)

网友C(2011-08-07):
对,上楼说的对,你把enum好好看看,变量成员都是递增的!

网友D:
枚举类型,如果不指定变量,变量值在首个变量的基础上累加(+1),首变量为0;也可以指定其中的任意变量值为一个整型量。

网友E:
GPIO_Speed_50MHz  不是GPIO的输出为50HZ
而是GPIO内部延迟为50MHZ

网友F:
GPIO_Speed_50MHz  不是GPIO的输出为50HZ
而是GPIO内部延迟为50MHZ
引用 网友E:

这个解释更加离谱,:lol

网友E:
回复 网友F:
= =! 我是看了香主的博客这么理解的 我又理解错了 = =!再去看看去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实际上芯片内部在I/O口的输出部分安排了多个响应速度不同的输出驱动电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
注意:GPIO的引脚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而不是输出信号的速度,输出信号的速度与你的程序有关。
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  也可以说成延迟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