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验此组按键的电路

楼主(2010-08-07):
跪求各位大侠,指点附件图片中的按键电路如何检验,要求能够各色线之间的短路情况也能一并检验。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你想用程序检验还是用电路检验?

楼主:
这是一个按键板,想简单一点的,求用模拟电路检验

网友B:
你把黑线当地线,其他的VCC,一个按键对应一个LED灯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奇怪,按键是开关信号,为什么用模拟电路检验?
用片小单片机最简单。

网友A:
如果要用模拟的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下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