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盲再次发帖求教。

楼主(2010-08-07):
关于这个电路发过好多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搞懂。之前画的电路图也是一塌糊涂。现在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这个电路的正负电源 还有输入和输出。看看我标的对不对呢。谢谢了。不要打击我的热情啦。这个原件因为自己想学着画电路图。被我把线路弄下来。现在接上去怎么样也发不出声音了。所以想请教大家。因该怎么连接。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虚焊

网友B:
感觉看上去短路了,输入箭头那边

网友C:
芯片的型号看不怎么清楚,无法做判断,不过我建议还是看看那个是什么芯片,然后看看芯片手册就可以了,芯片的数据手册里有典型的应用电路,你参考一下实物,基本就没问题的

网友D:
有没有实际的原理图,如果是4558IC的话,要有+-电源,不过它的功率很小,可能用耳机还可以,还是你把原理图上传上来,一看这就了解了。

网友E:
看这个电路应该是个LM386的应用电路,简单功放,下个LM386手册看看就OK了

网友F:
看这个电路应该是个LM386的应用电路,简单功放,下个LM386手册看看就OK了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图上就是LM386,将图片调整一下亮度就看清了。

楼主可以查查LM386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