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奇特,望大侠推荐一款芯片

楼主(2010-08-07):
要求有USB2.0的主控功能,带两个USB设备,需要两个端口还是一个就可以搞定?还要有并口可以带打印机,RAM要1M左右,其它没有特别要求了(主频、ROM)

网友A:
RAM   1M啊,坐等。

网友B:
没见过RAM这么大的单片机,得外扩。

网友C:
直接搞个ARM7的CPU,外扩SDRAM,估计有希望。

楼主:
带USB2.0主控端口吗?

网友D:
推荐用ARM的。呵呵

网友E:
直接arm9吧

楼主:
打算用两片CH372了,还望各位大侠推荐一款串口的RAM,1M

网友:
果然奇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