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0-08-07):
如题:近来在做个电流检测并显示实验,电流形式是通过单片机PWM控制光藕隔离驱动。用分流器PBV,阻值是2.2毫欧,分压通过差分运放放大,给单片机AD检测,取平均值,但显示总是不断变化,哪位高手可以回答下不,让显示准确?谢谢!!!
     这几张图是不同占空比PWM的运放输出波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这个波形后,用怎样的方法可以测出这些波形的有效值。

楼主:
希望高手说说!!!

网友A:
电路是protel的?
我打不开
我用的是orcad

网友B:
你的图画错了吧

楼主:
恩,是Altium Design画的。我再上传个PDF格式的,因为是在做实验,电路是用万能板搭的,本来没电路图的,为了请教下大家,临时画的,谢谢各位的帮忙!!!
今天用真有效值芯片AD736试下,PROTEUS仿真时,单电源9V供电高阻抗输入电路,去掉好几个电容,显示都行,然后搭成其他电路仿真就仿真不了了。实际电路用万能板搭了2种电路,都是单电源供电的,依然不行。
很期待哪位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