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直接从MSP430输出2M的方波,谢谢!

楼主(2010-08-07):
本人用的IAR,听说默认的机器周期只有1us,不知能否对MSP430F449设置,使他输出频率为2M的方波信号,本人菜鸟新手,望各位前辈指点,谢谢,在线等!!
求设置程序

楼主:
没人吗,主要是不想用DDS芯片和FPGA,望高手指点

楼主:
完全不给面子啊

楼主:
那位牛人啊

楼主:
难道就没有牛人吗

网友A:
你把430的工作频率设高就可以啦

网友B:
这个啊,说到底简单啊。随便就能说出几个方法来。
1、你用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1000000=1us,打开定时器中断,每进一次中断就取反一次输出,就行了。
2、推荐用430自带的PWM输出功能。需要有8M的外部高频时钟源。PWM占空比设为50%就可以了。
=========================================
推荐用第二种,因为自带的定时器A的PWM功能,其输出是在后台执行的,主函数中只要初始化就行了。
参考代码: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开启高频振荡器8M
  do
  {
    IFG1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0);     //消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BCSCTL2|=SELS;               //选择AMCLK时钟的频率为8M;
  TACTL=TASSEL1+TACLR;          //选择PWM产生的时钟源为AMCLK
  CCTL2=OUTMOD_7;
  CCR0=4;                    //设置输出频率为8MHz/4=2MHz
  CCR2=2;                 //设置占空比
  P1DIR|=0X08;
  P1SEL|=0X08;
  TACTL|=MC0;
while(1);
}

网友C:
4系列是不是最高只能到8MHz?
貌似430的片子都有mclk/sclk输出端的,将频率分频后输出,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