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两位数码管显示十位不亮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8-07):
可惜我到现在还不会上图,只能口头表述了。望各位大侠牛人不吝赐教!
用proteus仿真数码管动态显示,两位,共阴。运行时十位不亮,只有个位从0到9在显示。实际上程序应该是对的,因为在仿真时我观察了数码管各个管脚的高低电平,完全符合在程序里对它们的设定。比如,在数码管显示到06时,当然前面说过十位的0其实是看不见的。我按了一下暂停,此时数码管个位引脚是低电平,十位引脚高,A到G的电平是1011111,个位显示6,这样应该是对的吧,但让它短暂运行后再次暂停时,十位为低电平个位高时,A到G的电平是1111110,十位不亮,个位仍然显示着6。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proteus里的元件也有错误的时候。

网友A:
忠告,不要用Protus,他会毁了你的一生。马上去用烙铁焊个真的来点,你才是踏上了阳关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现在就是在焊了,只是想用proteus先验证一下程序对不对。以前我就发现过一些问题,比如电阻值的大小甚至不标上电阻值都不影响电路的工作。现在看来那个还是不可靠啊!

网友B:
仿真一般很难做到完全实时,特别是频繁的牵涉到界面操作(特别是显示)。因此会有一定的问题,当然也不至于会“毁了你的一生”。

网友A:
专门给你写了篇**,自己去看吧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 857&ptid=188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