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问题

楼主:
我把J3连上   然后在J2口输入信号    我测了它的静态工作点没问题   但不管输入多大的频率和电压   测试1端的频率都有几百KHz   2脚都是50KHz   3脚是在50HZ左右   有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2010-08-08):
检查你的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另外,你的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幅值又是多少?

楼主:
呵呵   现在已经解决了   是输入信号的线断了